[讨论] 65nm工艺2.5V(OD3.3)器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23):
在65nm工艺中有2.5V overdrive 到3.3V的管子,查了下器件栅氧厚度一样都是56A,实际都是2.5V的管子;不同的是2.5v管子沟长为0.28um,OD3.3v管子沟长N:0.4um,P:0.5um,foundry提供2.5V管子(10/0.28)的BVDS 为6V。        在我现在的设计里2.5V和3.3V 管子,但是原设计(反向国外电路)接3.3V 电压的管子也都是用的0.28um的沟长。
        请教:我是否也可以参考原设计仍用2.5V 管子设计接3.3V电压那,可靠性风险大吗,另外56A的栅氧击穿电压大概多少啊。

网友:
gate oxide 耐压没问题, 就是channel overstress 和punch through
短时间也没问题,时间长了, IV特性会退化

网友:
使用中主要区别在哪?

楼主:
区别是2.5V主要用在bandgap等模拟电路中;3.3V主要在端口部分,不仅用于驱动电路,还包括前级电平转换等控制电路。

网友:
同用过tsmc 40nm,我记得2.5和od 3.3的阈值电压不一样。2.5在9/0.243时 阈值电压小一些。我搭车问下,风险使用56A的 gate oxide  用到4.3V ,会有哪些问题。

楼主:
看了下,阈值电压没有太大差别,都是0.58左右,貌似这个不是主要矛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工艺差别了。tsmc里两个差了130多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