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Verilog时候如果有复位功能,是不是要将所有的寄存器都复位?

楼主(2014-10-23):
注意,是所有寄存器。
如果不复位的话,万一输出个什么不确定的值是不是不太好啊。

网友:
是否都复位要看具体的用法。若有部分寄存器在用法上一定是先被赋值然后再使用,就可以不用复位啦
我所知道的,arm cortexM0 内核里面好多寄存器就是没有做复位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需要复位的
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要不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