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STM32f107+MCP2515 但是spi总是发不出去数据,完全无法配置MCP

楼主(2014-10-23):
SPI配置如下: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2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但是跟踪发送SPIX->DR寄存器,发现不能对其进行幅值,一直都是0XFE,这是为什么,收到的数据也是0XFE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困扰两天了,在线等!

网友:
你的SPI时钟和电源使能了吗?发GPIO配置代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P2515片选信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MCP2515数据输入输出时钟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A5/6/7上拉

  这是GPIO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1时钟使能
都配置了。
就是不知道SPI是否把数据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