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18工艺下可以用CMOS逻辑来实现2GHz的分频么

楼主(2014-10-23):
如题,还是说必须先用CML来做?另外想问下做分频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信号的相噪了?

网友:
尽量减少最关键路径的级间延迟,用CMOS动态逻辑,也就是楼上说的TSPC。一般不需要考虑其相位噪声,基本可以忽略了(我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楼主:

CM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不是cml自谐振的频率越接近分频后的频率越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