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P管是?

楼主(2014-10-23):
输入1的时候P440导通,给外边电容电容;0的时候P440不导通,不充电。上边两个P管不要可以么?

网友:
当然不可以,PMOS可以保证在信号为0时,节点P440_s 短时间内为固定的高电平,如果没有这连个PMOS,则这一节点浮空,或者说节点电压由diode连接方式的PMOS来控制,无法保证输出电流为零

网友:
怎么看mos封装是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