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使Cadence下的~/.cdsenv文件能适用于所有的Library呢?

楼主(2014-10-23):
在.cdsenv中设置了一些格点的参数,但是换了一个Library就不能用了,只能Load form后才能用.那怎么样才能使~/.cdsenv文件适用于所有的Library呢?

网友:
你的library的格点参数是和你的technology library一致的,也就是说你设置好了你的标准库后其他library attach 到标准库就行了。或者你设置完display之后选择tech再点save to。

网友(2016-11-16):
请问.cdsenv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试试放到自己的home目录下。
应该是默认优先寻找当前目录,然后是home目录,最后是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