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看懂memory compiler导出的.lib文件,求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4-10-23):
如何看懂memory compiler导出的.lib文件,请各位指教,或者推荐相关的资料,小弟跪谢!

网友:
不好回答,建议你问的具体一点,摘抄不懂的地方,大家也好回答一些

看资料就看 《liberty user guides and reference manual suite》,论坛里可以找到

网友:
论坛里搜library compiler user guide这个文档。里面有详细的lib文件格式定义。
还看不懂的话,具体问题具体讨论。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下载文档看看

网友(2016-08-01):
陈春章的一本关于物理设计的书,后面附录有关于时序文件 .lib的详细描述。

网友(2017-04-11):
在本论坛看到,synopsys library compiler user guide 2010.03 pdf,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