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有没有工具把gds转成lef?

楼主(2014-10-23):
Calibre有没有工具能把gds文件转成lef格式? 无论是界面的还是命令行的

楼主:
Milkyway我知道可以,还有astro、ICC,可是我问的是calibre

网友A:
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

楼主(2019-04-10):
引用 网友A:
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

calibre有,FRACTURE MEBES

网友:
abstrat 不就是把gds转换成lef ?

网友B(2021-11-15):
引用 楼主:
calibre有,FRACTURE MEBES

请问这个怎么用

楼主(2022-08-12):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怎么用

和跑drc一样,rule file里面要设置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