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动态比较器的功耗及失调电压

楼主(2014-10-23):
动态比较器的功耗和失调电压如何仿真呢,仿真环境应该怎样搭,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动态比较器的失调如何消除,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推荐

网友A:
跑Tran,逐渐增加输入差值vdiff,看vdiff多大时输出跳变。

网友(2015-07-19):
功耗应该先导出电流的plot,再用claculator计算电流的平均值,与电压相乘就是功耗,失调电压看你的库里有木有mc管,有的话可以用蒙特卡洛仿真测

网友B(2022-12-06):
引用 网友A:
跑Tran,逐渐增加输入差值vdiff,看vdiff多大时输出跳变。

请问这是失调电压吗?是不是应该是“分辨率”?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失调电压吗?是不是应该是“分辨率”?

这个是一般的失调测试方法,前仿瞬态这个值理论上会得到0,但是蒙特卡罗仿出来就能看一下引入工艺偏差器件失配后失调的分布,后仿瞬态会得到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