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路保护

楼主(2014-10-23):
现有一设备要多个电源供电,220V/50Hz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后输出五路电压,再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后制作了五个电压大小不一样的直流稳压电源。电源是别人已经做好了的,不过没有保护电路,现在要加短路保护,请问该怎么办。可不可以通过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将5个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再和一个基准电压比较(如果没有短路则转换成的电压小于基准电压,如果短路则转换成的电压大于基准电压),然后通过比较器输出电平的高低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用继电器来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一路单独做一个把。用一个采样电阻,检测电流-->电压,对某一条之路进行控制。   一起控制不现实,而且风险很大。

网友:
每一路单独做一个把。用一个采样电阻,检测电流-->电压,对某一条之路进行控制。   一起控制不现实,而且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