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加EndCap时只能是R0方向吗

楼主(2014-10-23):
用Encounter 加 EndCap, 凡是 flip 的 site row 都没有加上,请问这是为什么?man 一下好像这样还是正常的,怎么破?
我是 setEndCapMode 然后 addEndCap, 只有一个 EndCap Cell, LEF 允许翻转。

楼主:
是我使用的名词不当吗?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不要不屑于答啊,我对Encounter没有多少了解,非常需要帮助。
我的意思是类似奇数行有加上,偶数行没有加上,请问该怎么做,我手上没有流程脚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EndCapMode -resetsetEndCapMode \
-prefix fill4  \
-leftedge  "FILL4_A9TR50"   \
-rightedge  "FILL4_A9TR50"   \
-topedge FILL4_A9TR50  \
-bottomedge FILL4_A9TR50 \
-leftbottomcorner "FILL4_A9TR50 "  \
-leftbottomedge "FILL4_A9TR50 " \
-lefttopcorner "FILL4_A9TR50 "  \
-lefttopedge "FILL4_A9TR50 "  \
-rightbottomcorner "FILL4_A9TR50 "  \
-rightbottomedge "FILL4_A9TR50 "  \
-righttopcorner "FILL4_A9TR50 "  \
-righttopedge "FILL4_A9TR50 "

addEndCap -prefix fill4

这就是我们的加endcap 的流程,   一直没遇到过你所说的问题,  第一感觉就是lef 里面是不是可以沿着X 翻转,  你确认一下吧。exit  再restore  session   再加也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是LEF,请看一下缺了什么:
MACRO filler_end
  CLASS CORE ;
  ORIGIN -0.09 0 ;
  FOREIGN filler_end 0.09 0 ;
  SIZE 0.18 BY 0.576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CoreSite ;
  OBS
    LAYER M1 ;
      RECT -0.053 0.531 0.233 0.621 ;
      RECT -0.053 -0.045 0.233 0.045 ;
  END
END filler_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将 “SITE CoreSite ;” 改成 “SITE core ;” 就可以了,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CoreSite  是在哪定义的?定义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reSite 是 abstract 默认的;core 是 technology lef 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现在 是不是所有的std  cell 的lef 文件 都是core 定义?

网友(2015-11-04):
一直不明白 cell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方向。。。

网友:
addendcap 有个 -flipY 选项,不知道你用了没有? 不在setEndCapMode 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