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楼主(2014-10-23):
no variable   include   是怎么回事   清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这问题的?在做Optimization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HFSS   实验    刚起步的   刚开始学习     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5-10-13):
回复 楼主:

    HFSS   实验    刚起步的   刚开始学习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尺寸都以变量的形式来设置

网友:
你没有勾选include选项,HFSS — Design properties — Optimization  —include
再此勾选变量。

网友(2015-11-16):
楼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楼主问题都没描述准确。做仿真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打底,避免走弯路

网友(2017-03-24):
我是来下载学习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