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BIS-AMI模型的生成办法

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大神:IBIS-AMI模型一般是通过什么软件生成的?除了Systemvue还有其他软件可以实现吗?
IBIS-AMI模型都是由基础电路转换过来的吗?可不可以根据 行为级的模型转换生成?

网友:
IBIS-AMI模型一般都是厂商根据SPICE模型生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是以SPICE电路为基础的,但是有什么软件可以生产IBIS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2IBIS3等。网上能搜到好多。

不过不建议自己生成IBIS。一是比较难以获取spice模型,再一个就是转换精度的问题。

一般器件厂商都会提供ibis模型的,犯不着自己去生成。

貌似ADS能生成IBIS-AMI,不过具体怎么用,我也没搞过,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2015-04-29):
原来SPCIE是根据啊

网友(2015-08-03):
回复 网友A:

   你好,ADS能做吗?2013版的有个TX AMI模块就需要IBIS file,我怎么感觉自己生成不了IBIS AMI模型,即使生成了,也没用吧,像其中V-I曲线、V-t曲线和精度等参数,自己都做不了的。我现在在做这方面,存在疑惑,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