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无源RFID技术和产品

楼主(2014-10-24):
请教坛内高手关于无源RFID技术和产品的问题:1、使用哪个频段的RFID,能够使传输距离达到100米左右
2、要求电子标签经过整流电路后的供电电压达到5V左右,整个电子标签的功耗在几十mA级别
3、是否有比较成熟的相关产品
谢先!

网友:
1、我们可能能达到
2、几十mA~~这个单位是不是写错了,uA都嫌高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电子标签有特殊用处,因此功耗在100mA以下,没有写错。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标签提供供电?否则标签本身的功耗都是越低越好的
如果是标签来供电,无源标签提供5V,几十mA的电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