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AC3482输出差分中频信号频谱测试问题

楼主(2014-10-24):
问题描述:
设计DAC输出147.3MHz中频信号,DAC到TRF3705的接口滤波器为5阶(3dB抑制在210MHz);
DAC内部NCO输出频率153.6MHz,信号频率6MHz。
既有DAC内部混频后输出的模拟差分I/Q信号频率为:(Fnco-Fsig)与(Fnco+Fsig)。
测试发现2倍与3倍谐波幅值较大,严重时500MH在内频谱都是谐波,没有被抑制;如下图3(为测试
中较好的):
最强杂散谐波为[2*(Fnco-fsig)=294.6MHz]与[3*(Fnco-fsig)=442.8MHz],
该类杂散可以表示成:
Mkr1=147.6MHz:(即153.6-6=147.6MHz)
Mkr2=295MHz:(2*(Fnco-fsig )=2*147.3=294.6MHz)
Mkr4=442.8MHz:(3*(Fnco-fsig)=3*147.3)=442.8MHz)
是DAC内部配置问题,还是接口滤波器的问题?(如抑制),但是据我所知,接口滤波器不应该用
来做抑制,是用来抑制镜像,那该问题如何解决呢?

诚求解答..........

网友(2015-10-19):
兄弟问下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我的图跟你的非常像

楼主(2016-08-06):
回答太晚,抱歉!
我是使用FPGA编程增加DUC滤波器的抑制来解决的,
实际硬件调试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优化了下DUC,发现改善了
不知道你怎么处理的,能否分享下

网友(2016-09-12):
个人感觉应该是PCB设计的问题。DAC输出端接电阻要就近放置,并尽可能的少过孔,保证信号完整性。
另外可看一下DAC内部有没告警,像fifo的一些告警也会影响DAC的性能。

楼主(2016-11-14):
回复 网友A:

@ 5楼:
    DAC内部没有告警,PCB不局布线全是顶层,无过孔,电阻很靠近DAC输出口了。
    之前调试试过5阶的差分滤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且5阶相当难调试,估改回3阶差分滤波了

你的建议还是不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