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4-10-24):
条件编译标志可以用·define语句设置,但是条件执行用·define宏定义不行的啊,那么该用什么设置标志呢?
明天就要交实验了,还望大神指点啊

网友:
文件中加入·define ,有可能有些文件没加入,
有些工具可以在工具中设置macro

网友:
generate是个好东西,基本语法如下:

generate if (PARAMETER)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gen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