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et_keepout_margin,type hard 和soft啥区别

楼主(2014-10-24):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all_macros -outer {10 10 10 10}
RT

楼主:
顶啊丁安安

网友:
hard就是hard placement blockage的意思,soft就是soft placement 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他是这意思,我就是想知道hard/soft placement blockage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理解
下面是ug
Placement blockages are areas that leaf cells must avoid during placement and legalization,
including overlapping any part of the placement blockage. Placement blockages can be hard
or soft.
• A hard blockage prevents cells from being placed in the blockage area.
• A soft blockage restricts the coarse placer from putting cells in the blockage area, but
optim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can place cells in a soft blockage area

还是看不明白,版主能否详细解释下一啊,不是翻译一下

网友:
    简单的理解hard blockage就是里面不允许放cells,soft的话里面可以放buffer

网友: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all_macros -outer {10 10 10 10}
RT
引用 楼主:

    keepout_margin 也有hard和soft之分,和blockage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