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面如何换库呢

楼主(2014-10-24):
原来的一个设计是用smic18mm画的,现在改成smic18mmrf的,能不能一次性换掉呢,难道要一个个的手工换么thx~

网友:
层号不一样啊~~~pdk~~~stdcell的名字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
如果暴力搞那就是先做好备份
然后原来的复制库smic18mm命名为smic18mmrf,并更新依赖。然后把smic18mmrf替换成新的库。
如果绅士搞那就先做好备份
然后写skill脚本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假设设计库名字为design_lib,顶层电路名字为bandgap,器件的名字为nmos_18

将bangdgap复制到design_lib2,然后选copy 层次化,除了analoglib和basic两个库之外都包括。

这样design_lib2里面就包括了所有的子电路。

然后将design_lib2/nmos_18重名字为smic18mmrf/nmos_18,并选上update instance,每个器件都这样转。这样design_lib2里面所有电路及子电路都指向smic18mmrf。
最后删除新产生的smic18mmrf,用工厂提供的PDK库代替,ok了
记得先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