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的ring OSC讨论

楼主(2014-10-24):
差分的三级环形振荡器,如razavi的图请教:
为什么我的电路仿真结果
没有中间那段恒定电压的状态呢?

《razavi》P397

《razavi》P397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求给位大神帮忙

网友:
你都还没拉到最高电位,下一个周期就来了,自然没有恒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呢?周期太短了?

网友B:
这样的结构做不到类似方波的图形,原因是振荡频率高,尾电流来不及全部流过某一边的支路,你可以看一下tran仿真每一级差分对管的瞬态电流波形,结果是任何时刻差分对管两边都有电流,不会出现一边支路电流为0而另一边支路电流为全部的尾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没办法完全转换 那如果想做成方波的输出波形,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就想和书上一样的图应该。那么可以试着,把频率降下来,或者拉高尾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RING 输出都需要进行波形整形的,若单端输出,加几级反相器整形一下变成方波,若全差分输出,加一个内部正反馈的迟滞比较器,详细论文上面都有

网友:
输出后面加一个迟滞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做到2-10G一点问题没有楼主频率其实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初学者,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但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做到书上的波形我仿真别人的电路,也是没有buffer一级,可以出来准方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RL和电容CL分别给的1K ohm和1pF,周期T=2N*RL*CL=6ns,频率已经很低了啊

网友(2022-08-30):
电阻太大了,降低震荡信号幅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做不到类似方波的图形,原因是振荡频率高,尾电流来不及全部流过某一边的支路,你可以看一下tran ...

请问一下大佬,单端反相器链,什么情况可以输出正弦信号,什么情况可以输出方波信号?期待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