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3在EHEL5.9安装后可以正常启动,但不能再其图形界面下用键盘输入字符

楼主(2014-10-24):
calibre2013与calibre2011在EHEL5.9安装后可以正常启动,但不能再其图形界面下用键盘输入字符

使用论坛上破解的方案,成功在一台EHEL5.9的电脑上装了calibre2013与calibre2011,可以单独或在Cadence环境下启动gui界面,并可以运行drc,lvs,
可就是不能在calibre图形界面里用键盘输入字符(可以在其他界面输入想要的字符,然后用鼠标复制进calibre界面)

使用同样的安装方案,在另一台装有EHEL4.8的电脑上安装,可以在calibre图形界面下用键盘输入文字

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A:
把 输入法 关了就好了。

网友:
用英文登录进去,不要登录中文。

网友:
不启用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设置 环境变量 XKEYSYMDB

网友:
需要设置XKEYSYMDB,这个变量实际是设置输入键盘的映射关系的,key symbol to map the function key, 这是一个文件,在你的xserver的安装目录中会找到,大概也是叫做XkeySymdb吧

网友:
用英文登录,关闭输入法

网友:
我設了XKEYSYMDB之後還是沒有用, 我是用英文介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回答,这几天有事耽搁了 没来及上论坛,不好意思哈
刚才试了先把登陆界面换成英文,结果不行,查找中文输入法,rhel5.9里发现安装了SCIM输入法,而rhel4.8版本里没有安装中文输入法,猜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没找到关闭输入法的方法,于是就直接把scim的进程找到然后kill掉
这时发现果然就可以在calibre的gui里输入字符了
\(^o^)/

请问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可以不删除SCIM输入法而使其关闭的
或者不然它随系统自启动

网友(2016-02-26):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B(2019-07-12):
在.bashrc 文件中添加export XMODIFIERS=@im=ibus

网友(2022-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回答,这几天有事耽搁了 没来及上论坛,不好意思哈
刚才试了先把登陆界面换成英文,结果 ...

您好,我目前遇到的问题跟你相似,也是无法键入信息,同时也没法删除任何信息。
在键入的时候已经切换成了英文输入的状态,同样无法键入信息。

网友(2022-06-07):
引用 网友B:
在.bashrc 文件中添加export XMODIFIERS=@im=ibus

.cshrc文件怎么添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输入法 关了就好了。

把电脑的输入法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