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4-10-24):
这样的差分怎么分析啊输出是1.8V的电压

网友:
交叉的是负阻,差分对实际有效m=4

网友:
交叉耦合,电流抵消,相当于负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你答案,我不明白,后来我仔细看了拉扎维的书,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请指正一下:之前见过交叉耦合的管子与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并联作为负载,这样做的作用可以减小跨导,提高输出阻抗;但是楼主的贴的图中的电路是交叉耦合的管子作为输入管,这样虽然也可以提高输出阻抗,但是减小了整个输入级的跨导Gm,用作运放时,对运放增益的提高不明显,请问它的优点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输出阻抗没有增大,gm减小了   我看不知道该电路有什么优点,可以问问楼主电路是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疑惑这样做的有点事什么?(与管子M=4的相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看出优点啊,你这电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跟随器的第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整电路输出是个恒定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怎么搞的总是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在课本哪一张

网友:
这图蹊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这个可能是降低第一级的增益,从而增大相位裕度,增强稳定性。第一级增益太高的话,米勒补偿一般补偿的不是很有效,很容易相位裕度不达标!!

网友:
降增益用m=4就可以了啊,为什么用这种结构?大家讨论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仿真结果上,你这个电路有什么特点!!!带宽??相位裕度等等参数??

网友:
如果将M=2和M=4理解为两个运放输入级的话,就是两个极性相反的运放;电容和电阻引入正反馈,整体上又是负反馈,不太理解,是为了启动时不要自锁吗?请问,这个是提供很定电压还是小信号跟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输出电压是1.8V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参数,比如带宽,增益等参数???有没有仿真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出优点,坐等高手

网友:
楼上没有一个人回答对了这个问题...
考虑大信号吧,你就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再提示一点吗?大信号什么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醒,请指正,我的理解:当运放正端输入很大时,由于差分输入的交叉耦合管的存在,使B支路仍有电流,不会像传统的差分输入结构那样,,A支路的电流过大,而使B支路无电流。这样做能够使电路的大信号特性响应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basically you are right, we do not expect the folding nodes taking too much time to rec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