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Silvaco中画出density of states(DOS)

楼主(2014-10-24):
在做TFT的模拟中,想要得到a-Si 的状态密度,语句是怎样的呢?
查阅了Manual 中的TFT simulator模块
它只给出了这张图,没有语句 Density of

网友:
应该是在atlas手册里面,查找defects语句,Description里面有说明。调整参数可改变曲线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