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erl或者tcl 抓出违反transiton violation的pin

楼主(2014-10-24):
如题,report的格式大概是这样Pin: U16/A

max_transitiong 0.8

- transition Time  0.82

Slack -0.02 (VIOLATED)

我想统一把Pin后面的名字 全抓出来,上面例子中就是 U16/A给抓出来。
因为大概80多个,手动复制太慢了,谢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2015-01-29):
我用perl写了个  你试试

  1. local $/=undef;
  2. my $a=<>;
  3. my @m=($a=~/Pin:[^\n]+\n.*?Slack[^\n]+\n/msg);
  4. for (@m) {print $1 if (/(Pin:[^\n]+\n).*?VIOLATED/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马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