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对时钟线上的stuck-at故障,dft是如何去测的?

楼主(2014-10-24):
请教一个蠢蠢的问题,觉得scan测试只能测试data 线的fault吧?

如果是某个reg/CP连接处有defect,如何能通过DFT的测试pattern来推断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同问

网友:
判断应该判断不出来,因为这和D或Q stuck-at一样。无法区分。SCAN是建立在DFF是OK的基础上提出的,如果路都不通,那也就没的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