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Rail 压降EM分析

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用PrimeRail做压降EM分析,遇到各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如下:    1. 使用IN-design的方式,在extract_supply_para时,会出现false to annotated parameter for supply net VDD的error,查看工具生成的中间结果,VDD & VSS的寄生信息提了一部分就结束了,这是不是因为规模过大的原因?
    2. 对设计中的部分模块试着使用connect_view的方式进行加载,需要create_connect_view和create_macro_model,在create_macro_model时要求提供rail_liberty_file,这个文件使用什么工具可以提取,或者没有有可参考的文件(参考user_guide写出的文件总是报语法错误)?

    描述的有点繁琐,希望大神们能耐心看完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2017-10-27):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8-08-04):
同问这个问题,请问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吗?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