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执行place_opt时报错,正文有截图

楼主(2014-10-24):
ICC版本是201206SP2的,做的是2010.03-SP2的lab,这里做的是lab3,的Task2,在执行place_opt的时候报错
初学多有不懂,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才发现图没传上来,下面是执行命令后的信息,错误提示在最后,请各位指导。
icc_shell> place_opt -area_recovery -optimize_dft -power
The options for place_opt:
--------------------------
POPT:  place_opt effort level               : Medium
POPT:  Congestion removal                   : No
POPT:  Area recovery                        : Yes
POPT:  Optimize dft                         : Yes
POPT:  Clock Tree Synthesis                 : No
POPT:  Optimize power                       : Yes
POPT:  Optimize power mode                  : Leakage
---------------------------------------------------

Settings of some common used Tcl variables for place_opt:
---------------------------------------------------------
---------------------------------------------------------

  Loading design 'ORCA_TOP'

Information: Library Manufacturing Grid(GridResolution) : 5
Information: Time Unit from Milkyway design library: 'ns'
Information: Design Library and main library timing units are matched - 1.000 ns.
Information: Resistance Unit from Milkyway design library: 'kohm'
Information: Design Library and main library resistance units are matched - 1.000 kohm.
Information: Capacitance Unit from Milkyway design library: 'pf'
Information: Design Library and main library capacitance units are matched - 1.000 pf.
Information: The target library  has 1 Vth group. VT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area-leakage and the estimated accuracy is above 80%. (ROPT-028)

TLU+ File = /home/lusong/soft/IC_Compiler_lab_2010/IC_Compiler_2010.03-SP2/ref/tlup/cb13_6m_max.tluplus
TLU+ File = /home/lusong/soft/IC_Compiler_lab_2010/IC_Compiler_2010.03-SP2/ref/tlup/cb13_6m_min.tluplus

--------- Sanity Check on TLUPlus Files -------------
1. Checking the conducting layer names in ITF and mapping file ...
[ Passed! ]
2. Checking the via layer names in ITF and mapping file ...
[ Passed! ]
3. Checking the consistency of Min Width and Min Spacing between MW-tech and ITF ...
[ Passed! ]
----------------- Check Ends ------------------
****************************************************************
Information: TLUPlus based RC computation is enabled. (RCEX-141)
****************************************************************
Information: The distance unit in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 is 1 micron. (RCEX-007)
Information: The RC model used is TLU+. (RCEX-015)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 : 2e-07 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 : 0.00068 0.0003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2 : 2.5e-07 2.5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2 : 0.0004 0.00022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3 : 2.5e-07 2.5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3 : 0.0004 0.00021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4 : 2.1e-07 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4 : 0.00041 0.00022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5 : 2.1e-07 2.1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5 : 0.0002 0.00011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6 : 2.7e-07 2.6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6 : 6.1e-05 3.4e-05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Cap : 2.2e-07 2.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Res : 0.00043 0.00023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ertical Cap : 2.4e-07 2.4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ertical Res : 0.00029 0.00015 (RCEX-011)
Information: Using derived R and C coefficients. (RCEX-008)
Information: Using region-based R and C coefficients. (RCEX-013)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Via Res : 0.00061 0.00019 (RCEX-011)

Beginning Coarse Placement
  --------------------------

Information: Running stand-alone coarse placer in a separate process using temp directory '/tmp'. (PSYN-605)
Information: Executable name is '/home/lusong/synopsys/icc/linux/syn/bin/rpsa_exec'.  (PSYN-877)
Severe Error: Fatal error: Placer did not complete. (PSYN-375)
Error: 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OPT-100)
Error: place_opt results invalid due to placer failure.
Error: A Severe error has occurred. To ensure that the script does not continue, the value of sh_continue_on_error has been overridden to be false. Your script is being interrupted. To see the Tcl call stack for the part of your script which generated the Severe error use the error_info command.   (CMD-103)
Error: Severe error encountered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网友:
   是不是没有scan d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执行过read_def  <filename>.scandef

网友:
回复  herrzhou

  执行过read_def  .scandef
引用 网友B:

    read成功了吗

网友(2015-06-24):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你工具没安装好啊

网友:
比较奇怪,可能是工具版本的原因吧,

网友(2016-03-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11-01):
回复 网友B:

   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C(2019-11-21):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place前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 -place fals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place前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 -place false

太厉害了, 可以解决 多谢

网友(2020-01-03):
厉害厉害!这坑搞了我好久了,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place前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 -place false

厉害厉害!这坑搞了我好久了,多谢

网友(2020-04-23):
我也是!啊!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这坑搞了我好久了,多谢

这个指令是unknown command 啊,请问是不是要改变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 可以解决 多谢

这个指令是UNKNOWN COMMAND 啊,请问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