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len书上关于Cross Coupled Comparator

楼主(2014-10-25):
不太明白这里面的串联电流负反馈和并联电压正反馈
另外为什么(W/L)6/(W/L)3>1时,迟滞才会出现?

网友:
有个迟滞,latch,加速翻转的作用

楼主:
能否解释得更详细些

网友:
1、电流串联负反馈:当Vi2增大时,IM2增大=》M5漏极增大=》VGS2减小=》IM2减小
   电压并联正反馈,当vo2增大=》IM7减小=》IM3增大=》vo1减小=>IM6增大=》vo2增大2、只有当(W/L)6和/(W/L)3不相等时,才有迟滞效果,如图。在输出翻转时M3和M6流过的电流应该不相同,这样才会有迟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解释真是太全面了,十分感谢~!!!!

网友:
那个书上有详细解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