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verilog两模块输出信号如何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请教在verilog coding时,遇到两模块输出同步的问题:两模块有各自的基准信号(各自data与其同步),clock频率相同,但基准信号相差30个clock周期。现要求选择其中一基准信号,使得两模块的输出均与其同步,请问如何实现?
感恩~

网友:
要求好不明确,看你这是同步的,容易处理,想让数据一块出就用组数据寄存器存储下,想数据分开出,并不同时出,就把数据标志或一下, 同步怎么处理都没事

网友:
过个fifo不行?

网友:
既然在同一个时钟领域,解决方法很多种,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简单的握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