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一家公司的笔试题目(数字IC前端)请教

楼主(2014-10-25):
(图片)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额!

网友:
a保持,存储 b楼上说了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保持功能
第二个才是振荡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稍微解释下吗?或者说哪里可以查到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奇数个反向器可以起振

网友:
第一个没见过这么用,第二个是震荡,也没用过

网友:
5楼正确,这两个电路结构主要考虑要求不高,节省面积

网友:
涨知识了,还真不知道是个振荡器,没接触过。问那么底层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5楼高手!

网友(2014-12-25):
a:双稳态电路
b:震荡电路

网友:
上面说了 奇数震荡 偶数保持 都大于二

网友(2015-02-04):
回复 楼主:

   唉。。都忘了

网友(2015-03-12):
模拟的吗?不像数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
5楼不完全正确。
第一个是用来改善信号的slew rate,就是让边缘陡一些。
第两个是理论上的震荡电路,输出极其不稳定,实际是不能用的。
你如果这样回答,基本就录用了。

网友:
Sorry, typing error, should be "skew rate"

网友:
b可以起振

网友:
不会功能,还不能自己去推啊。。。第一个输出和输入同相,第二个输出和输入反向。
如果这是压力面,你又不知道这在实际中是什么东西,可以根据自己的推论去解释,其实面试官很喜欢听你讲不懂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你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估计还有一道难的题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