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安装IC615后老提示我找不到任何cds.lib文件

楼主(2014-10-25):
然后试图OPEN, NEW都提示找不到cds.lib。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是按照网上文档一步一步装的

网友:
把cds.lib放在你的输入icfb的文件夹下

楼主:
不明白icfb的文件夹在哪里。我现在装在/eda/IC615,/eda/IC615/tools/dfII/samples有个cds.lib,我需要拷贝到哪个目录下?我试图改.cdsinit,试了很多种组合都不成。另外LICENSE我用的是liu而不是clx666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

大虾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WARNING ddUpdateLibList: Did not find any 'cds.lib' 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把cds.lib放在你的project文件夹下。其实cds.lib是会在你建库时自动生成的。另外,你那个只是个warning,而非error,因此不会影响软件使用的

楼主:
用了clx666的免安装版这个问题没有了,但是loading rte.cxt后面就没了,这是最后一个要load的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用的是安装包,有warning,而且NEW也打不开,后来换了clx666的非安装包,就没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7-01-12):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呀,求解答

网友(2017-06-23):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24-12-30):
应该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