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做tie_high,tie_low pins

楼主(2014-10-25):
ICC manual 里面经常有tie high/low的啥意思啊??例如这句话Connects  the  tie-high  and  tie-low pins.

网友:
有些Pin需要接到VDD, 有些需要接到GND, 需要接到相应的power rail 上

网友:
拉高拉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拉高拉低吗?很奇怪为何要用这个tie单词

网友:
还在学校?这个tie我们都这样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16毕业

网友(2015-11-06):
回复 网友B:

    tie这个单词就是绑,系,固定的意思吧?记得初中的时候学,例句就是系鞋带用的tie,所以tiehigh就是拉高啊,tielow就是拉到低电平啊

网友(2019-01-16):
tiehigh 就是拉高,相当于接电源端;tielow 就是拉低,相当于接地

网友C:
有些cell需要拉高拉低,此时不能直接接在VDD或VSS上,需要将这些cell接在TIEH或者TIEL 这种特殊的cell上,它们本身和VDD VSS通过非物理连接

网友D(2019-05-25):
引用 网友C:
有些cell需要拉高拉低,此时不能直接接在VDD或VSS上,需要将这些cell接在TIEH或者TIEL 这种特殊的cell上, ...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直接接VDD/VSS?能从原理上说明一下吗?

网友E:
網表裡面 的通常是接 1'b0
gate 不能直接接 vdd vss 先進製程會被打穿 gate

有些port pin 要接 vdd vss 會利用 tie hi/lo  cell去接
不是真的接 vss vdd

网友(2021-11-29):
tap cell是连接衬底电位加的cell,防止出现latch up。
tie cell分tie high和tie low,分别提供电源地电位
tie cell 是在作pre—timing时加的,好像是防止击穿效应。

网友(2022-06-22):
固定高/低电平,具体要求可以在netlist中找到,表现形式可以在invs或者icc中看到Tie_cell

网友(2023-12-13):
跨越9年的问题和解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網表裡面 的通常是接 1'b0
gate 不能直接接 vdd vss 先進製程會被打穿 gate

正解 up up

网友(2025-09-25):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直接接VDD/VSS?能从原理上说明一下吗?

如果直接接到地上,假如这个cell坏了短路,则整个chip被短路,实则是起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