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ICC中,将IO库中的某个单元的attribute设置时候总是强行退出

楼主(2014-10-25):
用ICC时,写了一个pad位置的tdf文件,然后source了一下,结果提示找不到IO单元中的corner、vdd、gnd对应的cell,我查看了一下IO的db库中的所有cell,发现是有对应的cell的,但是这些cell的属性是dont_use 、dont_touch,所以我用下面的命令设置了一下他们的属性: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libname/cellname] dont_use false,结果一运行这个命令就会将ICC强行退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是说明PDK中自带的这些IO 的db库不能用?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確定,找不到是由於庫裏面dont use dont touch的原因嗎?你在寫pad constraint時,是否用create_cell來生成corner 和vdd vss pad了?只是個人看法,勿噴,如果有錯,請指正,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用report_lib查看lib中各个单元,其属性都带有dont_use 、dont_touch,在tdf里我也是用create_cell来生成的corner、power、gnd的cell,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不好意思,解决了,是软件本身的问题,重启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