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器件列表怎么导出

楼主(2014-10-25):
想把原理图里面的器件整理出一个列表,进入Edit-Browse-Parts,就可以生成器件的表格,怎么才能导出成Excel或者文本格式方便编辑啊,求助,或者有别的办法也行,目的就是把器件的编号和参数列成表格。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打印,剪贴到剪贴板都是灰色不能点。

楼主:
bill of  materials 出来了,谢谢关注。

网友:
run lvs以后的report文档里面最后会有所有的器件列表

网友(2020-11-05):
我在电路图菜单栏Edit下面没有找到这波操作啊?求楼主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