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问题 求指点迷津

楼主(2014-10-25):
各位先进弄了一个礼拜还是遇到最后一关的问题求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遇到问题如下
[ioed@hs bin]$ ./GENESISe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See the system adminstrator about starting the license server system, or
make sure you're referring to the right host (see LM_LICENSE_FIL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home/ioed/tools/license/synopsys3.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6,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13.03"
        * server name is "user-PC"
        * daemon is "snpslmd"
        * code is "CE2573786A5E1FDFD53E"
        * expiry date is "31-dec-2019"
        * STROOT is "/home/ioed/sentaurus/bin/./.."
        * hostname is "hs"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ioed"

想请教license档案究竟应该放在哪个路径档名有固定格式吗?看了安装教程有synopsys.dat也有synopsys3.dat各种的好乱啊...我的安装方式是我帐号下有SENTAURUS资料夹放主程式帐号下令一个另一个tool放第一个安装的(教程中的scl)

bashrc

修改如下是对的吗?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ynopsys EDA ####################
#Synopsys sentuarus installation path:
export SENTAURUS_HOME=/home/ioed/sentaurus
export PATH=$PATHSENTAURUS_HOME/bin
#####################################################
#####################################################
#SCL installation path:
export SCL_HOME=/home/ioed/tools/amd64
export PATH=$PATHSCL_HOME/bin
#####################################################
#####################################################
#Llicense path:
LM_LICENSE_FILE=/home/ioed/tools/license/synopsys3.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
#####################################################
#####################################################
#Tcad project path:
STDB=/home/ioed/tools
export STDB
#####################################################
#####################################################
#input language when Tcad running
LANG=en_US
export LANG=en_US
#####################################################
#####################################################
#verify whether license is wake-up
/home/ioed/tools/amd64/bin/lmgrd -c /home/ioed/tools/license/synopsys3.dat -l /home/ioed/tools/license/synopsys3.log

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网卡所使用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license有问题,得重新看一下license中的.scr文件

网友(2018-04-19):
遇到过是网卡名不对导致的,可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