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仿真问题:使用hspiceD提取网表元件没有参数?

楼主(2014-10-25):
今天小弟刚刚安装的ic614,想试一下软件的功能。
ADE中选择仿真器hspiceD
结果自动生成的网表不包含元件的参数,而且没有电压源。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错~~
还请论坛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首先,你把那电源换成vdc看看,也许是hspice不识别spectre中的一些symbol。至于第二个问题,元器件没有参数,这与cdf有关,得在cdf参数中增加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在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少了这么一行: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加上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