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DSP的功能测试,使用SBST方法

楼主(2014-10-25):
想要实现DSP的功能测试,使用SBST方法(基于软件的自测试)现已理解了SBST方法的原理,即把测试指令上传到片上存储中,使CPU全速运行,将测试结果也存储于片上存储,最后下载下来分析结果
但稳题是具体该如何编写测试代码呢?比如ALU的测试,MAC的测试等等,要使故障覆盖率尽可能高。

请教各位大神,不胜感激!!!

网友(2015-02-14):
按照你理解的执行就可以了。ALU/MAC测试目的是测试硬件可靠性,还是想测试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