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 专注数字信号处理还是逻辑设计

楼主(2014-10-26):
使用FPGA去做数字信号处理,还是做逻辑设计。我一直没有明确的方向是做数字信号处理,还是逻辑设计,还是都可以做。我的想法是:如果做数字信号处理,就是做算法(感觉压力大,而且算法本身也没有学好,实现更难了)。逻辑设计就是要数字电路的基础。还是我的想法就不对。
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我没有把数字信号处理和所谓的逻辑设计分的很开,可能做的还不多,我觉得很多人将FPGA设计直接称为逻辑设计,没有区分数字信号处理;您为什么觉得逻辑设计需要的数字电路基础更重一些呢?

网友:
数字电路,逻辑设计,可以实现算法,减少运算单元的消耗,并且实现算法有速度优势

网友:
之前做过数字信号处理,后面换工作找的是fpga相关的,感觉工作更可能和你所学的工具相关,至于理论方面,能继承当然好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比逻辑设计要高端,重点是对理论和算法掌握要求比较高(比如各种滤波器设计、DDC、FFT、调制解调、编码解码),最后你会发现FPGA只是实现工具。逻辑设计主要偏向底层硬件,甚至要自己设计电路板,需要对FPGA硬件结构、外围电路、时序和性能方面有深刻点的理解(比如各种高速接口DDR2、PCIE、rapidio、lvds等等)。

网友:
FPGA的话很少单独的把,一般对FPGA工程师的要求肯定是两个都要会的。

网友:
应该都会吧,还要了解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主要偏算法(像图像处理之类)。逻辑设计主要实现前端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