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疑问

楼主(2014-10-26):
请教cadence画电路时添加Pin脚时总是出现invalid net expression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问题还没解决呢?这个问题不好说,关键不知从何说起。。
提个小建议:像这种软件使用问题最好有软件版本说明,如果‘和工艺库使用有关的最好说明用的啥工艺库,用的哪层做pin,你是如何添加pin,完事最好有个截图,
另外试着解决一下,譬如你是实验室工作站,那其它人呢,其它工艺库呢,有无上述问题,找找原因或者这里把你尝试解决的过程说明一下。

楼主:
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