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FPGA的三态输出buffer

楼主(2014-10-26):
弱弱问一句,像图中的这种IOBUF,其三态信号是怎么控制的?是要自己通过逻辑控制还是FPGA能自动判断输入和输出,然后控制三态信号T?
求指点啊,多谢啦!

网友:
step1:申明一个inout口;
step2:自己做逻辑上去。

器件只是给你提供给了这么一个特性的IO,怎么控制你说了算,它不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果然是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