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验证,

楼主(2014-10-26):
我写了一个聚合类参数来配置寄存器,聚合类是这样写的

然后我在sequence里面这么配置:

已经做了build_phase里面设置了参数
uvm_config_db#(apb_config)::set(this, "env.i_agt.sqr", "cfg", cfg);

在connect_phase连接如下
env.i_agt.sqr.cfg = this.cfg

sequencer是这么打包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sequence里面的值cfg.ctrl_mcr没有设置对呢

网友:
   在compoent中,uvm_config_db#(int)::set(this,"env.agent.sqr.*","number",100);

在object中,uvm_config_db#(int)::get(null,get_full_name(),"number",numb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已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