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后,PR工具是不是不再动clock tree,除非ECO?

楼主(2014-10-26):
如题,求指教。或者换一个问法,CTS之后,PR工具在自动优化时序时

A)工具一定不会动clock tree

B)工具可以根据时序等情况,自行决定动不会动clock tree

C)有选项可以控制工具能不能动clock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关键还是看timing怎么样,也不是不能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
可能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可以换一个问法,CTS之后,PR工具在自动优化时序时

A)工具一定不会动clock tree

B)工具可以根据时序等情况,自行决定动不会动clock tree

C)有选项可以控制工具能不能动clock tree

网友:
工具不会自动动CTS,一般没有timing问题,也不建议手工再动CTS

一起成长,逼自己每天晚上11点钟,免费回答各位留下的数字后端问题 Q:2598593808

网友:
cts后到routing结束,不建议动cts

做完时钟树之后,一般会把clkcell fix,routing阶段可以设置clk net为minor change

fix timing阶段,如果时钟树不尽人意,手工调调就可以了

网友:
工具不会自动去动CTS,可以手动,看timing情况,可以手动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请问你用的哪个PR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帮助!请问你用的是哪个PR工具?

网友:
不是不能动,建议不要动,如果很有把握,可以手动去动,让工具动毕竟不放心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请问你说的“动”,是ECO人为动,还是工具在优化时序过程中能自动“动”时钟树?

网友:
回复 网友E:

  icc

网友:
如果你要move FF,clock leaf net果断要重新route,这算不算动呢?

楼主:
如果你要move FF,clock leaf net果断要重新route,这算不算动呢?
引用 网友F:

版大是说人为动FF吗?如果是人为动,先不讨论这种情况。
我主要的疑惑是:工具能自行判断是否需要“动clock tree”、并执行“动clock tree”操作吗?即使可以,这种能力也是有限的吧?

参考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09533-1-1.html第三段有一句话:
“Encounter并没有将前后级空余完全利用上,或者说没有最大程度上平衡前后级的Slack”
可以看出,Encounter即使有能力在route优化时动clock tree,其能力也是有限的,不然何必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