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为什么要限制clock latency ?

楼主(2014-10-26):
只要保证小的clock skew,大的clock latency 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时钟树分叉早而Latency又大的话,考虑OCV时skew不可能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herrzhou

求指教。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句话  只要时序没问题   啥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但如果事先知道哪种方法更容易收敛,不是可以减少迭代吗。

网友:
Latency 太大说明你要插入的buffer/inverter 的数目也就越多,这样的话势必会造成时钟数的面积和power会大一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钟到达CP端口路径太长,会更加容易受到noise的影响,Jitter也会变大, 所以需要限制latency, 不光只能限制skew

网友:
对时序没影响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办法一次成型的      不同的design   不同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大!我还是不太明白
trade off一般是在好、坏之间trade off ,latency大、小各有什么好、坏吗?
怎么trade off ?

网友:
小的skew会对后续时序的修复会有帮助,lattency ck tree balance长,1.插入过多ck cell 导致功耗,面积,绕线资源的浪费,2.长的lattency会导致clock tree过早分叉,crpr变小,时序会更差。所以长时钟树跟floorplan 是一样需要多次迭代和折中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第一点容易明白,第二点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
latency大会影响面积和功耗,对OCV分析影响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