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相器仿真波形

楼主(2014-10-26):
反相器的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电压尖峰,即框中的部分,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电容上升,输出点有寄生电容,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导致输出有尖峰

网友:
”时钟馈通”现象,可参考《数字集成电路透视》一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这个馈通有点大,到了6V去了

网友:
输入是1ps上升吗??
取100ps吧,1ps很不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厉害,延迟确实是1ps,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我把管子的尺寸减小,尖峰降到了3.6V,这个尖峰电压是不是与管子的寄生电容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江师兄

网友:
   差不多吧,电源就3V了,管子电容大点,时钟上升沿又很陡,基本就是2Vdd了

网友(2016-10-26):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