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isolated ring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请教一下,有高人能解释一下:guard ring、isolated dring,bulk ring之间的区别么?最好从:作用、结构两方面说。
小弟已经被搞得头晕了。谢谢了。

网友:
bulk ring,通常指将背栅连成环形包围器件本身,NMOS就是P阱,PMOS就是N阱。
isolated ring, 是针对隔离型器件而言的,比如,NMOS用DNW做隔离,那么DNW的那一圈ring就是isolated ring。
guard ring:通常已经和器件本身无关了,比如NMOS用DNW隔离,如果在DNW外围的P-sub上打一圈 contact, 那这就是p型guard ring; 如果再在此P型guard ring周围再加一圈 NW 或 DNW ring,那这一圈就叫 N型guard ring,以此类推,guard ring 可以无限的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