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5远程桌面

楼主(2014-10-27):
最近安装hfss15,直接在安装的电脑上正常使用,但是用远程桌面连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有没有支持远程登录操作的license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 怎么弄呀

网友:
用VNC可以或者用VNC先打开一个工程文件,然后再用远程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