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 驱动能力的finger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7):
最近看到标准库里的驱动能力描述。怎么样用指头的数目表示。什么意思?

先谢了。。。。

No. of fingers        Drive strength               Wp+ Wn (μm)
0.33                       b                                 0.22
0.50                       c                                 0.30
0.67                       d                                 0.39
0.75                       e                                 0.44
1.00                       f                                  0.59
2.00                       g                                 1.18
3.00                       h                                 1.77
4.00                       i                                  2.36
6.00                       j                                  3.54

网友:
打开gds看一下,输出的inv的nmos和pmos的管子的poly数目不一样,几个poly并列在一起就像手指一样

网友:
因为是std cell,rail间宽度是一定的,mos管的size过大的时候就不能增加宽度了,要并排放置,2个并排就是2finger

网友(2015-07-25):
什么是drive strength?是指cell的充电能力吗?

网友:
驱动后面cell的能力,
驱动能力越大, 能驱动的负载越大
finger就是layout上一个概念,并行管子的个数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