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结构可以直接用反向器做么?

楼主(2014-10-27):
右上角输入为低的时候工作,mos电容左边的结构只是得到逻辑高低电平?mos电容去掉好像没什么影响~

最佳答案

网友:
pmos和nmos电流源的gate都没有偏置,拜托楼主自己先看看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路比较乱

网友(2015-11-12):
左侧p管接的vd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