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问题和PATTERN DENSITY问题

楼主(2014-10-27):
模拟的版图,整个版图画完了,后仿真也做好了,碰到几个问题:

1、版图的PAD是工艺库中有的还是要自己做一个?

2、DRC里面的PATTERN DENSITY如何解决,负责人说版图拿出去要能直接流,我记得这个工艺厂会帮我们添加的,还是说需要一个工艺厂提供的脚本,然后自己添加?

求教~

网友:
1.PAD通常PDK都有自带的,但也可以自己画,两种情况都有。
2.Density要和foundry沟通,有的工艺不care,有的一定要解决掉,有的是需要客户自己添加,有的是foundry给添加。
所以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绝对的,我的回答也不是绝对的,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去工艺库里找找PAD

PATTERN DENSITY 的话我去问问工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