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redhat6.3下安装DC2008遇到问题,悬赏

楼主(2014-10-27):
J3AKURG9B~I((WYFF$EZLRL.jpg 如题,Installer安装界面出现之后,scl_v10.9.3_commom.tar 和scl_v10.g.3.linux.tar这两个文件怎么解压,我用tar -xf解完之后出现的是.taz格式的一个文件还有其他的,没有出现上面图安装教程里面的scl_v10.9.3_linux,小白求解。

网友:
你先看一下参数吧   tar 的参数有好多
那要看你的压缩文件使用哪种压缩方式:
gzip,压缩文件名:zip或gz,解压命令:unzip
bzip2,压缩文件名:bz,解压命令;bzip2 -d
上面两个是最常用的压缩方式,一般在linux下可以通过tar命令实现打包和压缩(或解压)。例如:
tar -zcvf file file.tar.gz打包并压缩成gzip格式,其中-c命令是创建tar包,-z参数是指定压缩成gzip格式;
tar -zxvf file.tar.gz解包命令,其中-x是解包命令,-z指定解压缩格式是gzip
tar -jcvf file file.tar.bz2 打包并压缩成bzip2格式,其中-c是创建tar包,-j参数指定压缩成bzip2格式;
tar -jxvf file.tar.gz解包命令,其中-x是解包命令,-j指定解压缩格式是bzip2

网友:
应该是命令参数不对,因为tar 也有打包的意思   参数决定了是打包还是压缩

网友:
不用解压tar,只需要提供给installer正确的tar所在的目录,它就会引导你完成所有的安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