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7):
编译没问题.
执行./simv ,半天没反应,
ctrl+c之后: Cmake: *** [vcs] Interrupt

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少加了什么参数.

同时也提示:
Cannot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The connect() system call failed.
Make sure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and that the license server is up.
Retrying request.....

不过同一个terminal别的项目可以./simv ,应该不会license 问题吧

网友:
在当前 terminal 下查看下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对的

网友:
查看LM_LICENSE_FILE变量值,看看IP是否能够PING通,端口是否正确? 如果编译通过,仿真长时间停留在0的话,一般是循环或者环路或者仿真精度问题。

网友:
可以利用DVE调试或者加一些打印调试一下。

网友:
就是license的问题